楼主(2018-04-26):
请大家推荐下modbus的书籍,在变频器上看过它的modbus介绍,怎么使用。好像看懂了,但就是不会使用,感觉就像是卡在某一点了。有没有相关的书籍介绍它的,有相关的例子的书籍,求介绍下

网友A:
去淘宝买个MODBUS学习板吧,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大家推荐下modbus的书籍,在变频器上看过它的modbus介绍,怎么使用。好像看懂了,但就是不会使用,感觉就像是卡在某一点了。有没有相关的书籍介绍它的,有相关的例子的书籍,求介绍下
我录制的一个单片机和三菱D700变频器Modbus RTU串口通信的视频,虽然有打广告嫌疑,但是里面也确实讲解了如何设置变频器通信参数、如何制作变频器通信电缆、如何使用串口调试助手给变频器发送Modbus RTU指令!还是有一些参考价值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C:
最好是modbus tcp的资料,这份工作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记得版主你要出书的,我是在等待你的书啊.我不懂单片机,想学习下PLC变频器的modbus通讯,或者触摸屏与变频器的通讯
呵呵,本来想直接@你的,想来也会在帖子中等到你来,就等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淘宝买个MODBUS学习板吧,就什么都明白了!!!
这个学习板是学习单片机用的那种吧?我不懂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淘宝买个MODBUS学习板吧,就什么都明白了!!!
这个学习班是学习单片机用的那种吧?
单片机的也可以!可以学学底层代码!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哦!单片机亦可以和变频器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记得版主你要出书的,我是在等待你的书啊.我不懂单片机,想学习下PLC变频器的modbus通讯,或者触摸屏与变频器的通讯
呵呵,本来想直接@你的,想来也会在帖子中等到你来,就等着吧
出书不是那么容易的!目前自己能力还不够!

网友D(2018-08-09):
引用 网友A:
去淘宝买个MODBUS学习板吧,就什么都明白了!!!
说的对,理论有时不如自己动手一次操作来的快,遇到问题就能自己处理了。

网友E(2022-07-30):
去淘宝买个MODBUS学习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