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6):
我的电脑是自带的w10系统,另一台是xp系统,在西门子官网下载的s7-200编程软件装不上,都是卡在searching local drives for validinstall (度娘的意思是寻找本地磁盘驱动器进行有效安装),以前一直用三菱,西门子不熟,求各位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A:
你这是安装补丁了

网友B:
win10肯定不支持,XP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win10 的话还是建议安装虚拟机吧
这里有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0625

网友D:
WIN10系统不支持Micro v4.0软件

网友E:
win10可以装   用V4.0 SP9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