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6):
参数设置如图,但是就是通信不上,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是不是数据线没有接对。

网友B:
参数没有问题,就检查连线了。最坏的就是端口坏了

网友C:
通讯电缆对不对先测量一下;

网友D:
换换接口类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线的话我看一下触摸屏和PLC的针脚定义,但是端口坏了得怎么判断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换成485么?

网友E:
232通讯 接收 发送 地 3条线
你需要搞清楚就明白了

楼主:
这个编程线和这个9针的哪个是232的接口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编程口是232的,你加的模块是什么的
【方案】
CNC | 什么是空间误差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模拟量输入输出的模块。那这个白色的是什么口啊?

网友F:
应该默认是8针圆口和触摸屏联
【方案】
小菲课堂|风电设备的日常巡检,除了热像仪这些工具也不能少......

网友E:
加的232模块也可以和触摸屏通讯
【方案】
台达减碳大计 从电机改造开始!

网友G(2018-07-04):
用我给你配的通讯线,就可以连接上了。
【方案】
阿诺威华北科技工业计算机在高铁牵引变电站上的应用

网友H(2022-01-28):
【方案】
即时零售浪潮兴起,华北工控为机器分拣/智能配送等科技应用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