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316J

楼主(2018-04-26):
变频器,怎么在没有IGBT的情况屏蔽运行报OC故障

网友A:
请完善一下问题信息,描述有点乱。
不知这一贴能否解答您的疑问?
http://www.diangon.com/m307711.html

网友B:
光耦14脚接地

网友C:
挑开5脚可以屏蔽,也可以检查启动后边电路。

网友D:
检测的引脚和驱动的地相连,就是和驱动接igbt的E那快连接。

网友E:
14和16脚短接

楼主:
这次时间紧全换了,下次再试,感谢工友们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请完善一下问题信息,描述有点乱。
不知这一贴能否解答您的疑问?
http://www.diangon.com/m307711.html
美女有心了!为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