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6):
需要一个焊接转台的电路图作为参考,焊接转台上有哪些电气元器件?

网友A:
有哪 些元件就看你要什么功能,不同的用途焊接台不同吧
最好说你具体的,焊接台应该属治具非标类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只需要定位和检测,这些基本的,另外不知道转台还有什么元器件,焊接用机器人。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焊台需要跟机器人同步?

网友C:
PLC的输入,输出信号跟机器人输入,输出信号对接就可以了,很简单。之前做过转盘跟ABB焊接转台工件,转盘转一个角度,PLC输出一个信号作为机器人输入信号启动焊接,当机器人焊接完成输出一个信号给PLC,然后PLC又转一个角度就这样重复工作

网友D:
电磁阀,驱动器(可以选择直流驱动,变频等),脚踏开关或手动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  请问有详细点的资料,或者能否把电路图让我参考一下呢,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