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E%A5%E8%BF%91%E5%BC%80%E5%85%B3/1037200?fr=aladdin
度娘
接近开关
接近开关是一种无需与运动部件进行机械直接接触而可以操作的位置开关,当物体接近开关的感应面到动作距离时,不需要机械接触及施加任何压力即可使开关动作,从而驱动直流电器或给计算机(plc)装置提供控制指令。接近开关是种开关型传感器(即无触点开关),它既有行程开关、微动开关的特性,同时具有传感性能,且动作可靠,性能稳定,频率响应快,应用寿命长,抗干扰能力强等、并具有防水、防震、耐腐蚀等特点。产品有电感式、电容式、霍尔式、交、直流型。
接近开关又称无触点接近开关,是理想的电子开关量传感器。当金属检测体接近开关的感应区域,开关就能无接触,无压力、无火花、迅速发出电气指令,准确反应出运动机构的位置和行程,即使用于一般的行程控制,其定位精度、操作频率、使用寿命、安装调整的方便性和对恶劣环境的适用能力,是一般机械式行程开关所不能相比的。它广泛地应用于机床、冶金、化工、轻纺和印刷等行业。在自动控制系统中可作为限位、计数、定位控制和自动保护环节等。

种类
无源接近开关
涡流式接近开关
电容式接近开关
霍尔接近开关
光电式接近开关
其它型式

我们可能没有都使用过,但工作原理还是一个知道的,否则一旦遇到就抓瞎。

网友A:
接近开关分这么多种呢,还真不知道呀,我用过的也就是电容式接近开关。

网友B:
看来楼主上个帖子里说的“伸手一个动作”的答案应该就隐含在该帖里了。

网友C:
都有用过。

网友D:
我只知道两个,一个是电感接近开关,一个是电容接近开关。

网友E:
我知道有很多种,我上次去广州展会看到有各种各样的

网友F:
不妨再开一贴:专门讨论pnp、npn和no、nc各种组合的互换性。譬如:如何把pnp,nc的改成pnp,no的用,诸如此类。

网友G:
最好再详细点

网友H:
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现在用的比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G:
百度,360等上面讲的很详细了,还要多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妨再开一贴:专门讨论pnp、npn和no、nc各种组合的互换性。譬如:如何把pnp,nc的改成pnp,no的用,诸如此类。
为什么选型时不考虑好(@Q曰)
频率不高用继电器
频率高用光耦/半导体电路(复杂点)

网友I:
伸手一抓的答案公布没?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伸手一抓的答案公布没?
说的28号,或许就在最后一刻有答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伸手一抓的答案公布没?
您这改的容易联想----人类失去联想将会怎样?
原话“伸手一个动作”

网友J:
光知道工作原理也不够,没实际使用过有些东西想不到,等明天楼主公布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光知道工作原理也不够,没实际使用过有些东西想不到,等明天楼主公布答案了
难怪您擦身而过
去看早上的调侃,或许能有启发。

网友J:
回复 楼主:
早上的那个看到了,我估计是不是类似热继电器那个复位键?没见过接近开关实物,不知道上面有没这样的东西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妨再开一贴:专门讨论pnp、npn和no、nc各种组合的互换性。譬如:如何把pnp,nc的改成pnp,no的用,诸如此类。
为什么选型时不考虑好(@Q曰)
频率不高用继电器
频率高用光耦/半导体电路(复杂点)
选型没问题,只是后来的替换。如果手上没有相应的,只能用别的暂时替代一下。

网友K:
你们都是用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