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6):
一台西门子v20变频器,370w。上电指示灯由橙色变成红色,并且不停闪烁。液晶屏没有一点显示,过了一段时间会正常显示使用了。测量5伏24伏都正常,电源板电容都换新,不能解决故障。给控制板加热后上电有显示,问题锁定在控制板。各位师傅有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吗!该检测那些元件呢

网友A:
重点查电阻

网友B:
电源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源部分元件都有换,问题依旧。应该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检测那部分的电阻呢,冷机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