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6):
各位老师,我原来有一块S7-200,CPU为222与昆仑通态的MCGS使用MODBUS协议通讯PLC地址为21。因为这块CPU坏了,更换了一台224CN。直接将原来的工程写进去,将plc地址更改为21(plc作为从站,地址为21),现在不能正常通讯了。想咨询一下,更换PLC后,还有什么需要设置的吗?因为工程由厂家提供并加密,无法修改,本人能力有限也不能重新开发,请指教。

网友A:
地址及波特率要一致;

网友B:
PLC地址与MODBUS地址是二个概念,楼主是不是改错了。原plc可以维修试试。

网友C:
加密了你怎么读取的?系统块里面的波特率看看

网友D:
估计还是设置的问题,咨询下厂家呢

楼主:
波特率是9600,没错。设备地址不是从系统块-  --通信里面修改吗,改成与上位机MODBUS驱动一致吗?。

网友B:
加密工程发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访问PLC,跟PLC硬件本身没关系(意思是换PLC不换工程的话),只需要上位机工程设置的访问PLC地址和PLC工程里SLAVE值对应,就行啊。可是现在问题是,上位机不变,PLC工程不变,使用222CN可以通讯,同一工程使用224就不能通讯了。是不是这两个版本的PLC,使用工程格式应该不同,或者下载时需要选择PLC型号一类的。

网友E:
把PLC类型更改为新的型号,和对应的版本,波特率系统块中设定好即OK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为工程由厂家提供并加密,无法修改,……
由厂家提供,那程序是楼主下载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访问PLC,跟PLC硬件本身没关系(意思是换PLC不换工程的话),只需要上位机工程设置的访问PLC地址和PLC工程里SLAVE值对应,就行啊。可是现在问题是,上位机不变,PLC工程不变,使用222CN可以通讯,同一工程使用224就不能通讯了。是不是这两个版本的PLC,使用工程格式应该不同,或者下载时需要选择PLC型号一类的。
使用PLC型号应该与编译过的工程里的型号一样的。

网友G:
如果PLC用了4级加密,222与224CN的验证码是不同的肯定无法通信,找厂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