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7):
求助!STEP7中如何将32位的浮点数转化成16位整数?32位的整数如何传送到16位的指定区?

网友A:
楼主,给你copy了一段,看看有没有帮助,自行判断哦

1、STEP7中没有这个重要指令
2、用ROUND指令和MOVE指令,用ROUND指令先将32位浮点数转换为32位整数,再用MOVE指令直接将32位整数传送到16位的指定区
3、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本意是要实现什么。
不考虑误差和数据范围当然好做了,不过没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