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变频器报Er17

楼主(2018-04-27):
各位大侠;一台康沃变频器上电显示Er-17的方法,详细点,多谢!!

网友A:
报ER17应该是电流检测电路异常,查一下主板上的运放块,以及霍耳元件。试着扳拔下一个霍耳,再上电,一个一个的拔,拔到哪个故障消失了,就是哪个霍耳坏了。如果故障依旧,那就是主板上电流检测电路坏了。如运放等。具体的我也没修过主板。

楼主:
唉!测了几无不知那里出问题,所有ic形号看不清,全部已用绝缘油封死。

网友B:
一楼说的很清楚。照做。

楼主:
各位金田变频器超级密码是什么

楼主(2019-05-19):
各位一台东芝变频器显示A一17不断跳变是什么原因,多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