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7):
目前欧姆龙PLC编程软件是什么版本的。我以前没有安装过这个软件的。我的笔记本操作系统是WIN 7 64位专业版的。

求高手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欧姆龙PLC编程软件是什么版本的。我以前没有安装过这个软件的。我的笔记本操作系统是WIN 7 64位的。

求高手给我一份,谢谢!

论坛菜鸟来回答你:
   目前欧姆龙PLC分为2个软件,分别为针对普通PLC的CX-ONE中的CX-Programmer和针对运动控制型NX,NJ系列的SysmacStudio。
   CX-Programmer目前已经不在提供单一软件安装版本,都是包含在CX-ONE软件中,针对于Win7 64位系统,请你搜索CX-ONE V4.26或以上版本。

   如果你懒于搜索或者对于得到的软件不放心,你可以联系我,我将提供收取服务费的帮助。

网友B:
安装CXONE4.26 4.3 4.4等等都可以

网友C:
没必要什么都要最高版,支持你目前使用的PLC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欧姆龙PLC编程软件是什么版本的。我以前没有安装过这个软件的。我的笔记本操作系统是WIN 7 64位的。

求高手给我一份,谢谢!
给你一个,这个可以适用在WIN7旗舰版 64位:
https://share.weiyun.com/54CXBp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