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7):
采用的是MOTOBUS通讯,给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发送脉冲,在运动过程如果暂停,再启动后脉冲数量会丢失,丢失具体数量依据暂停时间,越长丢失越多,例:从A到B,在这过程中任一点为C  当从A移动到C时我按下暂停按钮,再按下启动按钮,从C继续向B点移动,但移动停止的地方一定在AB之间,未到达B点,请大神普及下知识这是为什么,有什么办法可解决这问题

网友A:
你这个到底是脉冲指令还是纯粹用通讯指令给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脉冲指令, 这个指令含有脉冲数量,脉冲频率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行标志断开后再连接,此时脉冲数量就会丢失一部分

网友A:
前面条件断开,相当于停止指令执行, 再次接通,相当于在当前位置再次启动这个指令。
再次启动前监控下脉冲当前值,与再次启动结束后的当前值比较下,看数据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是这样,关于C235高速脉冲记数,关于这个我是将输出Y0脉冲信号与X1短接,用C235与我设定的脉冲数比较再停止运动,而脉冲指令的发出如上面回复您的图所示,发送脉冲个数是在一瞬间就完成的吗?C235的记数是电机转一个脉冲角度记数一次还是怎样的记数方式, 我不太理解  现在我判断出是因为C235的记数超过我设定的脉冲数提前停止了  而超过时电机运动距离并没到达B点   求大神解答下我的疑惑

网友B:
干嘛不用定位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A点确定,B点不确定 要根据设定值可调节, 我也不熟悉三菱,可否解答我的疑问  或者你说的定位指令能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A:
B点位置开始不确定,那最终B点的位置由什么来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暂停按钮决定,按暂停就停,启动继续走

网友C(2018-12-14):
不知道你说什么ABC点,画个图看看吧
还有,你这个好像是发脉冲的指令,不适合用于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