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7):
按预先设定的50HZ频率变化率升速(37HZ左右)或减速时,出现加速转矩不够,电机失速
我把变频器里的电机参数设置了。再低于37HZ 运行正常  如果调速再打电机失速
一开始有提示电机过载, V/F曲线或转矩设置不当。求大神帮忙解决下

楼主:
电机:380V和1.5A、50HZ
2相变三相
变频器0.75G1 220V

网友A:
变频器选小了

网友B:
电机接线方式是否更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选小了
   变频器应该再选大一点。

网友D:
转矩输出弱,可能是有点小了,可以参考别的设备相同功率的来比较下

网友E:
斜坡时间是不是太短了?如果就是动态过程不行,把斜坡时间加长试试呢?

网友F:
电机接法要改成220V对应的三角型接法;
加减速时间设长一点试下;

网友G:
呵呵,楼主你最简单也该把你的配置说明一下吧,或者上个图就更方便讨论了,但从简单的描述来说,只能说可能你配置不合理

网友H:
什么叫失速?从来没遇过

楼主:
电机:380V和1.5A、50HZ 1390转
变频器0.75G1 220V
电机本来Y接,已经改成三角接法了
加速7.5秒  还需要加速么
报错是 VF曲线设置不当,转矩提升设置不当
电机堵转或负载过重
还有可能是保护设置不当

网友I:
我记得有次,我安川g7,200v,7.5的变频器,用380v,5.5kw变频器电机,启动达到正常转数就失速

网友E:
回复 楼主:
那就是说电流太大了?这个是否要咨询变频器制造商的技术支持呢?感觉问题比较蹊跷。v/f曲线一般都是标量设置,有什么不合适的?难道问真的是电机负载太重了吗?

网友J:
加速7.5秒,还需要加速么?

搞反了吧,负载越重,越要增大加速时间,7.5秒不行,增大到10秒,10秒不行,就15秒,如果仍然不行,那可能就是变频选小了。

网友K:
首先要理解V/F曲线的含义,才能正确设置。没用过220v变频器 不了解!50hz时输出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