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运行中 急停或复位 均导致 定位指令无效 求解!

楼主(2018-04-27):
大家好,在伺服控制器方面我算个新手。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如图程序,X,Y,Z 3轴,在伺服电机Z轴在伺服电机运行中,X,Y轴没有运行时,我按下 急停开关(关掉伺服的使能及伺服电源),再次打开急停开关恢复使能后,我按下 复位按键,之前没有运行的 两个轴都能复位,但是 在运行的Z轴 条件输入正常,就是不执行复位指令。 电机运行中直接按复位 也会出现同样情况,必须重启PLC,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另 我的急停应该如何 使用,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按下停止信号再接通后,看下这个轴和定位相关的几个特殊继电器的状态是否正常。
【方案】
华北工控智能机器人产品方案,为智慧战“疫”提供助力!

网友B:
请贴出完整程序·
【方案】
硫酸生产商如何利用维萨拉液体浓度测量技术保障产品质量|维萨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下急停是时候X轴在运行 脉冲是没有走完的,打开急停后 D8340 值不变。是不是这里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楼主:
中间有几步和后面的程序就不贴了。可以看到,进入S5的时候 X轴正在执行 定位指令,此时按下急停或复位,X轴就会 荡掉。

楼主:
第205步,D20 等于K10 但是 X轴不复位M384不置位

网友B:
重新下载下程序看看·
【方案】
菱机妙用 | 新看点!CPU模块数据记录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