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化水设备控制仪表

楼主(2018-04-27):
哪位坛友有这个仪器使用说明,或者给描述下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你这连品牌都没有看到
左下角有简要说明。
看机头可以参照FLECK富莱克的设置。

网友B:
整体是一个带定时器的多路阀,设置反洗 正洗 软化 等的动作时间…… 有停过电后运行需要重设!

网友C:
软水制备。我们这里也有。和楼主的不一样。我们这里需要加盐的。

网友D:
上面不是有个英文的说明么

楼主:
我们设备也需要加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