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7):
程序是公司外包给别人的 。公司没有大神电气工程师,
我看了点资料还是搞不明白,那些紫色颜色的触点是怎么来的,搜索不到线圈,接线端子也只有常规的限位信号,伺服onreadyalm。求大神指点,理解下这张图。

楼主:
忘记上传图了

网友A:
内部辅助继电器;
H40S是一个4轴的定位扩展模块;

网友B:
你可以把紫色的继电器理解成只有H40S模块用的继电器,可以在注释登陆的地方登陆模块注释看一下,或者手册上写的也很详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面的我找相关手册大概明白了。
能继续请教你一下吗。 这个程序里面他位什么要加这么多个常off在里面,不一直都是不通的吗?

网友C:
常OFF,当对应的线圈接通,那这个对应的常OFF的触点会变为ON

网友D:
真幸福,竟然还有注释给你,良心工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是一般继电器我可以理解的 ,这是特殊继电器,而且我看软元件使用列表也没有cr2003线圈记录。这样有什么意义啊?感觉好象白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是一般继电器我可以理解的 ,这是特殊继电器,而且我看软元件使用列表也没有cr2003线圈记录。这样有什么意义啊?感觉好象白写了。

普通继电器需要用户用程序控制线圈得电,触点通断状态切换
特殊继电器都是有特定含义的,有些还是可以由系统自行控制,那这样就不需要再用另外程序控制线圈了,所以你可以查看手册,找到这些特殊继电器的说明。

网友E:
特殊继电器,手册里有说到的啊。基恩士的编程软件里面就有很多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