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G2的变频器如何修改功率?

楼主(2018-04-27):
请问康沃G2的变频器如何修改功率

网友A:
没用过,但有的变频器或许改电流可以解决,不一定非要从功率入手。

网友B:
你的变频器怎么了?为什么要改功率?

网友C:
是不是CPU板坏掉了?如果有所需CPU板功率EEPROM数据直接刷下就可以了,如果没有的话就办法了,只有厂家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