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7):
机械结构如图所式
因为没有做过同步的电路,不知道自己的方法是不是行得通,希望老师们能帮忙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这是我的构思,1种是直接用变频器自带PI功能做同步,位移传感器直接反馈给第二台变频器,调节第一台的速度,第二台自动跟踪它。
第二种,是用PLC加触摸屏,通过DA模块控制变频器,然后在两轴上都加上编码器做反馈,通过比较编码器反馈值调节第二台的输出。
第三种也是用PLC,但是不用编码器,还是用直线位移传感器作反馈,根据传感器的反馈调节第二台的输出。

同步稳定性要求不是很高,这是压钢丝的机器,也不怕振荡,如果第一种能够实现的话是最好的了,因为节省成本。

唯一要求就是只要第二台跟得上,不会被拉死,或者太松就可以了。

网友A:
用第一台的模拟量输出加上张力传感器反馈做PID控制第二台就OK了!第一台速度可以通过电位器什么的直接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可以说详细点吗?您的意思是第一台用电位器直接给,然后通过模拟量输出控制第二台,那么张力传感器又怎么用在第二台呢?

网友B:
给楼主截个图,不知是否能帮助楼主,自行判断哦

网友C:
直线位移传感器相当有效,第一台电机的运行速度发给第二台,作为第二台电机的粗调速度,直线位移传感器发出的信号,给第二台电机作为精调。

我们公司有一台设备(验布机),就是采用这种调速控制方式,可以达到同步速度。

网友C:
第二台电机(变频器)采用双信号输入,第一个信号由上位电机(变频)发出,作为主信号,第二个信号是直线位移传感器(浮辊传感器),即为辅助信号,第二台电机(变频)的运行方式采用(主*辅助)/最大频率。

以下是第二台电机(变频)的输入信号接线图,要求变频具有2个模拟信号输入端。

网友C:
如果变频器没有双模拟信号输入端,也可采用串联电位器的方式调速,即主电机(变频)信号线上再串联直线位移传感器,进行调速。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主+辅来做,带PID调节的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D:
第一种方案就可以胜任,即经济又实惠,我们用过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网友E:
两台电机间隔很远吗?
要是不远的话直接一台电机+传动轴不就解决了?

网友F:
我同意5楼的思路。不错的。

网友G:
第一台力矩模式(作用张紧),第二台速度模式(作用是送料),你可以考虑用正弦,英威腾,汇川都有相关型号给你选择,价格来说,正弦相对便宜

网友H:
变频器1带2或1带多 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变频器1带2或1带多 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引用 网友E:
两台电机间隔很远吗?
要是不远的话直接一台电机+传动轴不就解决了?

以上两方案不能满足楼主需求,因为两电机并非绝对的要求同步,第二台电机速度始终要比第一台低一点,也就是说,要让第一台电机拉着运行,以确保钢丝具有一定的张力。

网友G:
其实楼主的这个系统是张力控制系统,拉丝机上很常用

网友I:
用同步控制器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的,但是同步控制器需要在轴端加编码器作反馈,这样成本比较高,因为控制要求不高,所以想用最经济的方法做出来

网友F:
按照5楼的方案,两台电机采用同步控制,位移传感器信号作为第二台电机的微调速度补偿。这样的方案于这样的结构是比较典型的应用。无编码器也是完全可以的,只是同步速度不要太低了,运行频率高于5Hz以上。用矢量控制即可。

网友J:
第一台变频器直接用电位器调速,第二台选带张力控制/收卷功能的变频器,反馈信号取在位移传感器,这方法在拉丝行业很常用,汇川和正弦都有成熟的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J:
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