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7):
感觉这个问题我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wincc画面做好了程序,部分电机用一个圆表示状态,在选择相应的电机时,单击对应圆。可以弹出一个小画面,来显示启动、停止等操作。
但画面里有不少电机,每次点击出来的对话框都在同一个位置。
我在想能不能,根据选择不同位置的电机让弹出来的画面在选择对应电机附近。
感觉应该能实现,但不知道该如何操作。
望知道的大侠给些提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这个问题我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wincc画面做好了程序,部分电机用一个圆表示状态,在选择相应的电机时,单击对应圆。可以弹出一个小画面,来显示启动、停止等操作。
但画面里有不少电机,每次点击出来的对话框都在同一个位置。
我在想能不能,根据选择不同位置的电机让弹出来的画面在选择对应电机附近。
感觉应该能实现,但不知道该如何操作。
望知道的大侠给些提示

调用API函数获取当前鼠标的X,Y坐标,然后将获得的坐标写入画面窗体的X,Y坐标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有空试试看看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有空试试看看效果

得到鼠标位置的API函数是GetCursorP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