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7):
FX3U NN通讯必须是485吗可以用232模块通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FX3U NN通讯必须是485吗可以用232模块通讯吗

YES,必须RS485。

网友B:
呵呵;不能用RS232;你参阅下FX系列通讯用户手册;

网友C:
只能用485模块

网友D:
楼上答案都唯一了,此帖终结……
楼主,如无其他疑惑还请您结帖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FX3U NN通讯必须是485吗可以用232模块通讯吗
必须是485的,我给你一个N:N的通信程序吧,不过记不清是具体型号了,应该是FX2N,唯一的不足就是程序要用FX-PCS-WIN-C这个软件来打开的!
控制要求:
八台主机之间相互通讯,其中一台为主站,其余七台为从站。
0号站的X1~X7分别对应1号站~7号站的Y0(注:即按下0号站X1,则1号站的Y0亮,依次类推)
1号站的X0~X7分别对应0号站~7号站的Y1(注:不含X1)
2号站的X0~X7分别对应0号站~7号站的Y2(不含X2)
3号站的X0~X7分别对应0号站~7号站的Y3(不含X3)
4号站的X0~X7分别对应0号站~7号站的Y4(不含X4)
5号站的X0~X7分别对应0号站~7号站的Y5(不含X5)
6号站的X0~X7分别对应0号站~7号站的Y6(不含X6)
7号站的X0~X7分别对应0号站~7号站的Y7(不含X7)

网友E:
主站程序:
一号从站程序:
二号从站程序:
三号从站程序:
四号从站程序:
五号从站程序:
六号从站程序:
七号从站程序:

网友F:
232通讯点到点,一对一的,485通讯可以一对多,所以通信中有多个站点时,一般都不会是232

楼主:
各位同行经过实际测试 FX3uPLC 加上一个 232bd模块 可以进行NN通讯  测试时用3台PLC 暂时证明至少可以3台PLC之间通讯,但是手册上并没有说明 有条件的朋友可以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