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7):
我有西门子200的plc现在想买个触摸屏学习下,新手不知道买个哪种触摸屏性价比高易上手。求助

网友A:
威纶的上手容易!

网友B:
维控,汇川,海泰克都差不多,维控的脚本和海泰克的宏差不多,汇川也是宏,但是它的宏可以像C语言那样写。

网友C:
7寸国产的价格相差不大。

网友D:
威纶的TK系列几百元就有了;使用的也多;

网友E:
触摸屏都一样,会一款其他的也就是熟悉一下了。随便选就行,不过建议选好一点的,玩着舒服,点一下三秒后起反应的那种还是不要考虑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有西门子200的plc现在想买个触摸屏学习下,新手不知道买个哪种触摸屏性价比高易上手。求助
触摸屏组态软件一般都可以仿真,刚开始其实也不着急买,要买的话,选MCGS或者威纶的都还不错!

网友G:
个人习惯了mcgs,觉得还不错。

网友H:
威纶  MCGS  KINCO   一个比一个便宜

网友I:
触摸屏可以不用实体的,下个软件仿真一样可以控制PLC。。。

网友J:
应用比较多的是维纶,昆仑,海泰克,价格不贵,案例多

网友K:
我们一直用MCGS,感觉还行。

网友L:
回复 网友J:
玩的话玩组态软件好了,力控好像免费100个点,

网友M:
用维纶应该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打算买昆仑的。以前学校就是用那中的

网友N:
我只用过维伦和步科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O:
为什么西门子的这么贵 MP277贵的很 tp系列也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