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7):
一台安川G7   11KW变频器,上电正常。运行报欠压,给运行信号后实测母线电压从510V下降到357V左右导致机器报欠压。已更换模块测试,故障依旧。更换驱动板后重新运行测量母线电压下降8-10V左右。可以确认是驱动板问题。测量过驱动波形,各路驱动波形正常。现在没维修思路了,请大侠赐教

网友A:
继电器工作正常吗

网友B:
预充电电阻发烫了吧

网友C:
母线主回路不是接触器就是可控硅,驱动板替换就好了。   肯定驱动板触发电路坏了

网友D:
主回路的储能滤波电容的容量有可能下降了。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搞定了

网友E:
搞定了?什么问题呢?没说。驱动板怎么了?介绍一下,分享好吗?

网友F:
驱动板能把母线电压拉低到300多v,这得多大的电流?请赐教

网友G:
好像就是滤波电容坏引起

网友H:
楼主不仔细说说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I:
最烦的就是这种人,需要帮助就上来问别人,弄好了又一声不吭是怎么回事,下次大家遇到这样的人不要回

网友J:
十一楼说的太对了,需要帮忙时低声下气,搞定了,
不愿分享

网友K:
好的,我表示mark一下,已经站内信给楼主回来结个贴,也许时间紧迫来不及详说,请大家继续监督
-------------------------
三日内无回应将禁言……

网友L:
有这么几个方面,外部电源电压 变频器整流或接触器 触发板损坏 主回路滤波电容异常,驱动电路短路 霍尔问题 电机问题。。。

网友M:
IGBT的驱动电路,会影响到直流母线电压么?表示严重疑问中。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有这么几个方面,外部电源电压 变频器整流或接触器 触发板损坏 主回路滤波电容异常,驱动电路短路 霍尔问题 电机问题。。。
不应该与IGBT驱动有关,不应该与霍尔有关。

网友N:
应该是硬件问题?驱动板能引起主回路电压压降如此之大?前所未见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应该是硬件问题?驱动板能引起主回路电压压降如此之大?前所未见
如果安川预充电是可控硅,当驱动板的可控硅触发电路有故障,导致可控硅没有触发导通或导通不足,是有这种可能的。但绝不应该是IGBT驱动故障引发这种现象。除此之外,驱动板绝不会引发母线电压降如此之大。。。驱动板与母线电压有直接联系的,只有开关电源,且驱动板都是小截面铜箔,没有可能会产生短路母线的电流。。。早打火冒烟烧断了。

网友O:
回复 网友M:
驱动光耦不良也可能会导致欠压,它这个欠压是安川自己降压降频导致的吗

网友O:
楼主,下班回来记得补充下结果

网友M:
引用 网友O:
驱动光耦不良也可能会导致欠压,它这个欠压是安川自己降压降频导致的吗
楼主这个变频器是实质性欠压(实测母线电压)保护。
没有什么机制会对母线电压的“自动”调整。这是一个原则。三相可控整流、可控硅预充电除外,因为它们也仅仅是在上电预充电期间对母线电压的顺序控制,一旦充电完成,不会“自动”或“主动”可控母线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G:
抱歉,抱歉,平常没怎么有时间来论坛,今天进来一看朋友们这么多回帖,我也没及时回复,真的很抱歉!其实这个故障我也没搞懂。只是机器是一运行才会把母线电压拉低,一开始是怀疑主滤波电容有问题,但是更换后故障依旧。根据故障现象为运行才把母线电压拉低的这个情况,我还是把维修重点放在了驱动上面,想把驱动依次更换排除一下。结果首先把驱动部分的电容全部更换掉,上电运行就可以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M:
对的,运行时实测母线电压会被拉低很多,只是驱动部分会把母线拉低,还真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