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vps程序的启动触点和结束触点

楼主(2018-04-28):
fxvps程序应该有他的启动触点和结束信号触点。
我用vps软件下载了一个程序,不知道有些东西怎么调,
除了启动触点和结束信号触点外,还有程序执行次数(比如钻几次),回原点时的快回速度和爬行速度。
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启动和结束可以通过模块上外接信号,也可以通过模块内部继电器控制
原点回归数据可以通过原点回归图标中的参数设置
这个流程图启动一次只执行一次,如果有多次动作,可以自已在里面编个循环执行的程序。

楼主:
如果通过内部继电器控制的话,继电器是怎么定义的?plc程序里还有DTO k0 k9210 D600 k1这样的语句,那个k9210指的什么?

网友A:
继电器有特定含义,可以通过手册查到
FX中的TO指令是写缓冲区的指令,9210就是缓冲区编号,手册中也可以查到这缓冲区功能定义。

楼主:
是fx手册还是vps手册?vps全是英文,好烦!

网友A:
FX2N-20GM模块手册

网友A:
9210是存储JOG点动速度的

网友A:
原点回归速度、爬行速度设置:

楼主:
谢谢版主,已知!

楼主:
其实还是有很多不知道的,比如说plc里有这样的程序
DTO k0 k562 d562 k1,这个语句是什么意思,只知道d562是加工次数。
然后整个程序只有一个d562。

网友A:
这还是往缓冲区写数据,还是要查下手册这个缓冲区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