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8):
一台刚送客户那的机器,开机不规律的急停报警,同事在客户那检查一圈没问题,急停开关是数控系统自带的,同事测量了也没问题,打电话给我,因为急停直接了系统自带的那个,果断的让同事直接短接急停开关试机,没问题了,全新的开关接触不良满满的坑啊

网友A:
任何元器件都有损坏可能,尤其在当今一切追求利润

网友B:
急停报警时看一下PMC的输入点就清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急停报警时看一下PMC的输入点就清楚了。
偶尔不通一下也查看不到。

网友D:
可以看到pmc里面输出及输入,类似于pLC的IO监控

网友E:
这样的问题,工作中也是有的,一利益的驱使,二是质检不严,就是要学会怀疑一切

网友F:
这种问题很正常,大部分是接触不良造成。

网友G:
偶尔的接触不良,静态测量时不一定发现得了问题,有时只能通过观察、分析去判断。

网友H:
我今天遇到的问题是,急停按钮不会自锁。蘑菇头按钮按下以后,一撒手自己就抬起来了。不会保持。也属于问题元器件。

网友I:
这个问题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J:
也常碰到自动停机,重新开又可以了。也是按钮不行。

网友K:
这个有故障提示很好找的

网友L:
新的元器件一般都不会去怀疑的,所以容易走弯路啊。

网友M:
确实短接是个好方法啊

网友N:
新的也一样呀,我们这新买的继电器触点就不通。

网友O:
这种事也是经常可以碰到的啊!

网友P:
回复 网友H:
市面上是有一种不带锁定的蘑菇头停机按钮,估计你遇到的那个是误装的吧

网友Q:
回复 网友H:
有这样的

网友R:
新的元件也有坏的,用之前先量一下

网友S:
既然有了故障提示,直接更换
遇见两次,一次是其他人按下了急停开关,一次是不小心按到了急停开关,就在那里查啊查,查半天。没做急停动作报警,麻烦

网友T:
看来新的元器件也不能完全信壬

网友U:
做技术必须要严谨,要亲自处理。不能偷懒马虎,态度决定结果

网友V:
你们这个还好,我遇到新的24V的小中间继电器,时好时坏,那真坑呢!

网友W:
并不一定是质检不合格。有可能是生产中的问题,有可能是运输中颠簸所致,或者设备安装的时候所致,总之问题解决了即可。

网友H:
回复 网友P:
估计就是装错了的。库里领了一个新的,装上是带自锁的那种了。其实,不自锁也是能用的,因为一般的安全停车就是沿触发方式。软件是信号自锁的。需要确认解除。

网友X:
嘿嘿,上周才解决了类似的问题。

加热炉子,偶尔会整机断电停机。(PLC一直有电),其实故障去年就有,当时领导让换了PLC当时是好了,上个月旧病复发。

以前PLC程序没有报警显示,CP1E+一个欧姆龙的文本屏。

停机没有任何提示,后来自己加了一段程序,才找到其中一个急停开关有问题,用万用表测试完全OK。拆解出来看也没看出啥问题,施耐德的铝合金那种优质急停开关

网友Y:
有时急停开关检测是好的,用万用表测量是好的,但是PLC或设备自检就是急停开关的事。按急停就是不管事,不如换一个急停试试。我就碰到过这样的事,换了就好了。有一回是,没有先开油泵【因为不了解这种设备】,直接开变频,变频器启动报欠压,送不上电,像是急停。检查急停开关是好的。有些设备工艺要求先开油泵,再开变频是连锁关系。想问题要有发散思维,或逆向思维,不要惯性思维。

网友Z:
我们的设备震动比较大,并且是24v的控制电源!接触不良是经常出现

网友AA:
满满的都是坑啊!
估计这个品牌楼主下次不会再考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