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大神,s7300里找不到CPU317T-2 dp

楼主(2018-04-28):
一个旧的CPU,不知道组态,上传不了,想下载找不到这个型号
百度这个CPU,在配置文件里选择什么T-CPU,根本没有这行选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旧的CPU,不知道组态,上传不了,想下载找不到这个型号
百度这个CPU,在配置文件里选择什么T-CPU,根本没有这行选项啊
你需要安装Simatic Technology软件并授权才能对300运动型PLC进行组态与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