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8):
FX5U 232模块与基恩士CCD通讯不正常,但FX3U 232模块通讯正常,头大了。。。。。。

网友A:
KEYENCE哪款CCD ?

楼主:
回复 网友A:
CV-X100A

楼主:
各位大神,请指点一下,5U和3U的232模块有什么不同?

网友B:
估计没有什么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5U的选项比较多,3U中右专用通讯协议这项,而5U中没有这个。。。

网友C:
无协议就行,也可以有链接的基恩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