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8):
现场有这么个事情,大家帮我分析下:
一台200KW的发电机,带一个55KW的电动机,星三角启动,按下启动按钮,控制柜内断路器就跳匝。在此基础上,把200KW的发电机改成300KW的发电机,就启动起来了。
到底是200KW的发电机带不起来55KW的电动机吗?那么为什么变成控制柜内的断路器跳匝啊,如果带不起来不是应该发电机熄火吗

网友A:
第一检查一下发电机输出电压是否低了?启动的时候压降是不是太大造成断路器欠压线圈动作?第二如果发电机功率不足,电机启动时发电机声音明显不同,吃力。这个可以判断出来的。

网友B:
重点的断路器几A的没说,还有电路器和发电机是否加自动脱扣保护?

网友C:
控制柜内断路器电流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D:
判断发电机的负载能力可以看看在电机启动是后发动机是否存在声音沉闷和急速冒黑烟和出现快死火那种现象

网友E:
断路器带不带失压脱扣功能?估计是压降太大导致跳闸吧。

网友F:
启动时电压被拉低了,低压脱扣器,保护跳闸

网友G:
这个不一定是失压导致,也可能跟电动机侧设置的过流保护及设置时间有关。

网友H:
断路器是哪一种,带不带失压保护;是立即跳闸,还是起动一段时间后跳闸。
若是过载跳闸,有可能是起动时间过长。

网友I:
有欠压保护?
55KW的电机采用什么模式启动的?
启动同时测一下压降看看!

网友J:
不会用的C型断路器吧

网友K:
电压,,电流两方面的原因。感觉。发电机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