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又来请教了 关于计算会不会影响扫描周期和执行速度?

楼主(2018-04-28):
如图 没有浮点运算 这是一半 写下去应该还有一半 没写过这么多计算的 想问问大家 这样写会不会让PLC的CPU负载变高导致长时间运行不稳定或者影响扫描周期执行速度之类的呢

楼主:
新手啥都不懂 也没有经验

网友A:
呵呵;你想多了;不上1K步的程序还担心这个;

网友B:
没有多少计算

网友C:
我上次编了一段程序,加碱乘除还带浮点运算,不到一千步,使用很好,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D:
扫描周期是变化的,可以通过特殊寄存器查看,包括最大、最小扫描周期都可以查询到。

网友E:
会影响扫描周期,但PLC扫描速度很快的,根本不用担心

网友F:
楼主太小看PLC了,呵呵

网友G:
就这几行 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H:
程序中有脉冲沿的情况下,才会考虑PLC扫描周期,一般情况下不用考虑PLC会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