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v7.3安装问题

楼主(2018-04-28):
Wincc v7.0sp3安装提示这个是什么意思?大神帮看看,系统是Windows 7旗舰版,64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cc v7.0sp3安装提示这个是什么意思?大神帮看看,系统是Windows 7旗舰版,64位。

意思是让你重启你的PC,然后再执行安装程序。

如果重复出现这一提示,请按照以下提示操作:
如何解决反复重新启动机器还不能安装西门子软件的问题
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天哪,这种问题我已经回答了12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cc v7.0sp3安装提示这个是什么意思?大神帮看看,系统是Windows 7旗舰版,64位。

意思是让你重启你的PC,然后再执行安装程序。

如果重复出现这一提示,请按照以下提示操作:
如何解决反复重新启动机器还不能安装西门子软件的问题
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天哪,这种问题我已经回答了12年了。

他不会22年也正常要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C:
源文件也不能在中文目录里哦,建议放在根目录

网友D:
西门子好多软件都存在这个问题,偶也遇到过。

网友E:
好吧。这个我确实困惑了一整个星期,后来也是百度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cc v7.0sp3安装提示这个是什么意思?大神帮看看,系统是Windows 7旗舰版,64位。

意思是让你重启你的PC,然后再执行安装程序。

如果重复出现这一提示,请按照以下提示操作:
如何解决反复重新启动机器还不能安装西门子软件的问题
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天哪,这种问题我已经回答了12年了。

这个管用!今天刚刚装过!

网友G:
现在还在用wincc7.0吗?这个安装百度里都有现成的案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西门子200plc和wincc通讯下载一个pc acessessv1.0 sp6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西门子200plc和wincc通讯下载一个pc acessessv1.0 sp6可以吗?

可以,但是不能超过8台S7-200。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