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9):
脉冲+方向控制
Dir-和PlS-端串多大电阻?算下来差不多2K?1K电阻可以用吗?

网友A:
大部分是加2k的

网友B:
如果步进要求是5V信号输入,你PLC上接的24V信号的话,请使用2K欧的电阻;
如果步进要求是5V信号输入,你PLC上接的12V信号的话,请使用1K欧的电阻;

网友C:
通常PLC输出接的是24V,如果你步进驱动器是5V的,那加2K电阻。

网友D:
没有2K的电阻可以两只1K的电阻串起来用呀

楼主:
只有2个1K的电阻·

网友B:
呵呵;连几个几分钱的电阻都要。。。。。。。。。。。

楼主:
货没到·找了个2143?的电阻·可以用吗?

楼主:
2143?的电阻

楼主:
2143欧姆的电阻可以用上去吗

楼主:
驱动器电流设定有没有什么标准的?

网友E:
现在新型的驱动器电阻都内置了。。。刚买了两个

网友F:
电机不是有型号、功率等参数吗

网友G:
说名书上边应该写着呢,你看看侧面就应该有简单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