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的共阴型号

楼主(2018-04-29):
fx3u的共阴型号是什么?

楼主:
就是漏型。今天给床子换个plc硬是不能工作。用线一搭,发现x和24v短接才是开关信号。这个能不能调的?

楼主:
我的型号是FX3U-80MT/ES-A

楼主:
知道了,有个s/s选择端子

网友A:
呵呵;自己没搞清楚,肯定还是相当然的按以前FX1N/FX2N的接线方式;

网友B:
如果是X和24V短接有信号,那S/S要和0V短接,这种情况下是PNP接法。

网友C:
输入可调。输出不行。

网友D:
不知道s/s端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X和24V短接有信号,那S/S要和0V短接,这种情况下是PNP接法。
真的呢,我们的机床都用的NPN型接近开关,所以只能漏型。

网友E:
3U有个SS端子,可以接正极或负极,适应两种输入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X和24V短接有信号,那S/S要和0V短接,这种情况下是PNP接法。
真的呢,我们的机床都用的NPN型接近开关,所以只能漏型。
如果是NPN型的,那S/S和24V短接,输入信号接0V和X端。

网友F:
信捷就不一样,NPN型的,那COM端和0V短接,输入信号接0V和X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