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9):
有台富士变频器,设置了频率到达输出功能,继电器输出。频率大概高于20hz时频率到达设定频率后有输出,低于就没有输出动作。因为参数较多不敢轻易恢复出厂。请问大侠们这种问题是参数设置有误还是硬件有问题呢!!

网友A:
正常啊,没看出有什么问题,就应该到达后输出。

网友B:
这不是正常的吗?还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C:
频率到达信FAR检测的是幅值,有个频率宽度范围,一般设置范围为0-10HZ,只有超过了设置范围才会从ON变为OFF状态。如果用FTD1(频率检测)及FTD(滞后值)可能更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低一点的频率不能实现,比如设定10hz频率,到了10hz不能动作。还是在20多hz左右动作。正常应该那个频率都应该有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都有设置的,滞后参数e30设置为2.5hz的。最高10hz也不行

网友D:
先查看参数设置;只是读取,不更改怕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打算用键盘拷贝参数后再恢复出厂,看看是不是和参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