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9):
电光软起控制器,恢复了主回路,启动报输入缺相,参数关闭了缺相,也报,画了检测电路,不明白检测原理

网友A:
上个图看看啊!

楼主:
修改参数调试运行,驱动板毫无反应,问厂家技术,主板和驱动板的故障各占50%,不搞了,下次遇到低压软起,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B:
软起的缺相检测我也没搞懂,看电路倒不复杂,就是不晓得什么原理

网友C:
拿来我给你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