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9):
假如有个加热管,实测电流18A,380V 供电,怎样计算它的星接功率和角接功率?

网友A:
每相加热功率U*U/R,3相×3
Y一△电压、电流均为原根号3倍,功率为原来3倍。

网友B:
星接或角接在设计时候就确定好了吧,220的管你接380估计有点麻烦,380的管接220最多就是加热慢

网友C:
想想还真不记得这些计算了;
星接功率和角接功率,是指需计算单相上的功率吧,好像可以是对称电路的计算。

网友D(2018-06-03):
你这个加热管是一根还是三根,如果是三根加热管你测量的电流是18A的话380v,那么这个加热管就是三角形接法12KW的!星形4KW!

网友E:
楼主出题有点坑人啊,18A380V,怎样计算星接和角接功率?那么18A是星接电流还是角接电流?如是星接电流就只能先计算出星接功率,如是角接电流则先计算出角接功率。现在18A不知是那种接法的电流,如何算?还有既然是要星或角接,那么至少要用三个加热管,而搂主说有个……
现在假设18A是接在220V上测得的电流,单相功率3960W,三相星接功率为11880W。如假设18A是接在380V上测得,单相功率6840W,三相角接功率为20520W。
还有许多假设,因此答案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