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9):
请教各位师傅PLC电源能和外部电源并在一起吗

网友A:
不可以的,不能像电池组一样简单的并联在一起供电的。

楼主:
为什么不能

网友B:
PLC电源单独给PLC供电,不要和外部电源并联

网友C:
感觉单独供电比较要,最好有一个单独的变压器给它供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
因为每个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有差异。

网友E:
外部单独供电稳定方便,坏了直接换一个,PLC电源要是坏了,那就麻烦了……

网友F:
楼主为什么要给并在一起呢

网友G:
呵呵;PLC上只有零点几A的电流,有外部开关电源,差那零点几A吗?
并起来目的是什么??

网友H:
PLC上输出的24V电源就是供给外部几个传感器用的,正如Z版所说,PLC提供的电源电流很小,如果楼主控制箱内有其他设备需要24V供电,肯定需要外加24V电源,既然有外用电源,绝不用PLC本身的24V输出,厂家也不推荐使用PLC本身输出的24V电源。

网友I:
PLC的24V电源容量很小,仅能驱动几个传感器,再大了就不行了。如果外接地传感器多,那就是用外接电源,外部电源的负极和PLC的负极接到一起

网友G:
用外部电源时可以用PLC本机上的电源,但不是并联使用,而是各用各的;另外电流值不要超标;

网友J:
根据PLC的型号,找到对应的硬件手册,里面会有接线相关说明,包括输入信号的各种接法,带电源或是不带电源的这些开关怎么接法。

网友K:
并一起可不可以没有实际试过
我所接触过的都是独立的!

网友L:
最好分开。因为如果和现场一些传感器电源在一起。现场环境造成短路接地等,会影响plc供电,得不偿失。我们事吸取这个教训的。

网友M:
各用各的,负端可以并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PLC上只有零点几A的电流,有外部开关电源,差那零点几A吗?
并起来目的是什么??
我们厂里有些设备是电源和PLC24V并在一起,但有的又没有。所以想问问

网友G:
呵呵;你要理解PLC上DC24V电源与外部开关电源同时使用,与二个电源并联是二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最好分开。因为如果和现场一些传感器电源在一起。现场环境造成短路接地等,会影响plc供电,得不偿失。我们事吸取这个教训的。
谢谢明白了

网友N:
共地可以,并联有压差回有环流

网友G:
对的,PLC上的24V及开关电源的24V二个电源的0V可以连接在一起;

网友O:
并一起也没什么问题,不过没有人这样做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P:
正常来说一般电压源不能并联,电流源不能串联,容易出故障

网友G:
引用 网友O:
并一起也没什么问题,不过没有人这样做的
没什么问题,你确认?
想验证你把自己的PLC并下试试,想好后果哟!

网友Q:
最好不要并联

网友R:
电流回路不一样,外部的负载大一点,PLC本身电源小,分开给电就可以喽?
为什么要并联呢,偷懒了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O:
并一起也没什么问题,不过没有人这样做的
没什么问题,你确认?
想验证你把自己的PLC并下试试,想好后果哟!

这样接没问题,不过我是不会这样设计的

网友G:
有胆量就按上面的接法试试;

网友S:
这个想法好,不过,还是不要试了,毕竟万一代价太高

网友T:
反正我是不认同PLC电源和外部电源简单的并联

网友U:
此并联非彼并联
楼主是不是见到,一个开关电源的24v接到了PLC的输出电源上了?
PLC是欧姆龙的cpm1a,那是偶干过的事~为客户省了一笔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O:
并一起也没什么问题,不过没有人这样做的
没什么问题,你确认?
想验证你把自己的PLC并下试试,想好后果哟!

这样接没问题,不过我是不会这样设计的
呵呵,要是PLC和外部的电源刚好出自同一个品牌,刚好都支持冗余并联(我还真没见过厂家有这种设计),那么你的使用方案是对的。如果用普通的廉价电源并联,会出问题的。即使短时间不出问题,长期肯定是一个随时可能被引爆的地雷!

原因无非就是两个普通电源并联,如果一直同时正常输出,可能会没问题或者问题不大,但是长期使用,一旦某个电源因跳闸停电,或者在开机的时候因某种原因不能让两个电源同时有输出,就相当于某个电源输出端被优先通电有电源输出的进行电流倒灌!后果极为严重,两个电源肯定会互相伤害!你懂的,这样的使用,厂家不是傻子,不可能给你质保的!

网友V:
为了你系统的稳定,最好要单独供电,就杜绝了干扰的影响

网友W:
回复 网友G:
他的意思应该是说,PLC自带的模块电源那个一般都是给自身模块及外接继电器使用

网友G:
讲的很清楚了,PLC上电源与外部电源同时使用是允许的,只要电流值不超过额定值就行;
但这不是并联使用,而是各自使用各自的,各带各的负载;

网友X: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O:
并一起也没什么问题,不过没有人这样做的
没什么问题,你确认?
想验证你把自己的PLC并下试试,想好后果哟!
没有问题,我的都是这么做的,外部电源和PLC电源正负都在一起,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外部设备电源短路了系统就瘫了(老是重启),两个电源并在一起,其中必然有一个是睡眠状态,只有一个工作,所以我感觉外部电源工作的可能性要大些,因为继电器驱动,传感器电源等等的,PLC那小电源根本负担不起,所以这种接法没问题,只是你的下挂设备必须可靠,否则系统很容易瘫痪。
为保险起见(外面的是不要影响控制系统部分),PLC电源就供给模块用电就行了,其他的都交给外部电源。

网友X:
回复 网友G:
真的没问题,你试试,你录视频,烧坏了我给你买新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O:
并一起也没什么问题,不过没有人这样做的
没什么问题,你确认?
想验证你把自己的PLC并下试试,想好后果哟!

这样接没问题,不过我是不会这样设计的
呵呵,要是PLC和外部的电源刚好出自同一个品牌,刚好都支持冗余并联(我还真没见过厂家有这种设计),那么你的使用方案是对的。如果用普通的廉价电源并联,会出问题的。即使短时间不出问题,长期肯定是一个随时可能被引爆的地雷!

原因无非就是两个普通电源并联,如果一直同时正常输出,可能会没问题或者问题不大,但是长期使用,一旦某个电源因跳闸停电,或者在开机的时候因某种原因不能让两个电源同时有输出,就相当于某个电源输出端被优先通电有电源输出的进行电流倒灌!后果极为严重,两个电源肯定会互相伤害!你懂的,这样的使用,厂家不是傻子,不可能给你质保的!
这么联不是不行,只是有隐患,即使是20块的电源也有短路保护的,我的系统有这样的毛病,就是外部传感器短路了,外部电源开始不停地重启(短路保护的作用)导致整个系统随着那个电源不停的重启,包括PLC在内,但是换了电源就好了,没见烧坏啥,不过后来就不这样并了,你外边爱着火着火,别影响我控制部分就行了。

网友G:
如果你非要并联,给你个建议,加个二极管;

网友G: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4258
看下这个贴;
如果随便普通的电源都可以并联,那么这种售价极高的可并联电源为什么要生产,生产出来会有人买单吗?

网友Y:
引用 网友G: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4258
看下这个贴;
如果随便普通的电源都可以并联,那么这种售价极高的可并联电源为什么要生产,生产出来会有人买单吗?
我倒很想知道设置这种parallel并联使用的开关电源主要是基于什么原理???内部是怎么协调,还有使用这种带并联切换功能的电源如果并联使用应该只需要一个可以切换就可以了吧。
常正如楼上各位所说,如果排除负载因素,不同厂家/品牌/使用期限的肯定是不建议并连在一起,考虑到内阻的差异,以及并联时可能存在放电电流不一致的情况,是否还存在时间久了电压可能还存在差异,虽然不是很明显,或许也会有微弱的环流。,但对于PLC的输入输出而言还时应慎重考虑吧,你要是说给其它的什么继电器或者仪表使用我觉得倒是可以并联。

40楼版主所言我觉得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网友U:
引用 网友G:
讲的很清楚了,PLC上电源与外部电源同时使用是允许的,只要电流值不超过额定值就行;
但这不是并联使用,而是各自使用各自的,各带各的负载;
各自使用各自的,各带各的负载-----既然是二个电源并联,这句话就不好理解了
愿听详解

网友L:
引用 网友X: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O:
并一起也没什么问题,不过没有人这样做的
没什么问题,你确认?
想验证你把自己的PLC并下试试,想好后果哟!

这样接没问题,不过我是不会这样设计的
呵呵,要是PLC和外部的电源刚好出自同一个品牌,刚好都支持冗余并联(我还真没见过厂家有这种设计),那么你的使用方案是对的。如果用普通的廉价电源并联,会出问题的。即使短时间不出问题,长期肯定是一个随时可能被引爆的地雷!

原因无非就是两个普通电源并联,如果一直同时正常输出,可能会没问题或者问题不大,但是长期使用,一旦某个电源因跳闸停电,或者在开机的时候因某种原因不能让两个电源同时有输出,就相当于某个电源输出端被优先通电有电源输出的进行电流倒灌!后果极为严重,两个电源肯定会互相伤害!你懂的,这样的使用,厂家不是傻子,不可能给你质保的!
这么联不是不行,只是有隐患,即使是20块的电源也有短路保护的,我的系统有这样的毛病,就是外部传感器短路了,外部电源开始不停地重启(短路保护的作用)导致整个系统随着那个电源不停的重启,包括PLC在内,但是换了电源就好了,没见烧坏啥,不过后来就不这样并了,你外边爱着火着火,别影响我控制部分就行了。
赞同此观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Y:
引用 网友G: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4258
看下这个贴;
如果随便普通的电源都可以并联,那么这种售价极高的可并联电源为什么要生产,生产出来会有人买单吗?
我倒很想知道设置这种parallel并联使用的开关电源主要是基于什么原理???内部是怎么协调,还有使用这种带并联切换功能的电源如果并联使用应该只需要一个可以切换就可以了吧。
常正如楼上各位所说,如果排除负载因素,不同厂家/品牌/使用期限的肯定是不建议并连在一起,考虑到内阻的差异,以及并联时可能存在放电电流不一致的情况,是否还存在时间久了电压可能还存在差异,虽然不是很明显,或许也会有微弱的环流。,但对于PLC的输入输出而言还时应慎重考虑吧,你要是说给其它的什么继电器或者仪表使用我觉得倒是可以并联。

40楼版主所言我觉得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这种电源是专门设计了冗余切换的,我估计就只是在输出端设计了检测的和反馈电源信号的电路,然后再功率管驱动部分增设了模式切换,然后也在电源输出部分增设和加强了输出保护电路。

切换开关的作用,就是是否检测输出状态和是否执行冗余动作使用的,我估计就是这样。

网友Y: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Y:
引用 网友G: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4258
看下这个贴;
如果随便普通的电源都可以并联,那么这种售价极高的可并联电源为什么要生产,生产出来会有人买单吗?
我倒很想知道设置这种parallel并联使用的开关电源主要是基于什么原理???内部是怎么协调,还有使用这种带并联切换功能的电源如果并联使用应该只需要一个可以切换就可以了吧。
常正如楼上各位所说,如果排除负载因素,不同厂家/品牌/使用期限的肯定是不建议并连在一起,考虑到内阻的差异,以及并联时可能存在放电电流不一致的情况,是否还存在时间久了电压可能还存在差异,虽然不是很明显,或许也会有微弱的环流。,但对于PLC的输入输出而言还时应慎重考虑吧,你要是说给其它的什么继电器或者仪表使用我觉得倒是可以并联。

40楼版主所言我觉得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这种电源是专门设计了冗余切换的,我估计就只是在输出端设计了检测的和反馈电源信号的电路,然后再功率管驱动部分增设了模式切换,然后也在电源输出部分增设和加强了输出保护电路。

切换开关的作用,就是是否检测输出状态和是否执行冗余动作使用的,我估计就是这样。

你看我大体上的理解对不对: 那如果是其中一只在并联模式下,另外一只没有模式切换,那这只并联的检测到另有一路24V电源在工作,那这只处于并联模式的电源应该会出于保护模式下工作而不是不工作,要不然一旦另外一只出问题不能供电就有个断电转换的过程了。

网友Z:
回复 网友X:
是可以将外部开关电源接并于PLC内部电源,这样做是基于PLC内部电源输出功率过小,当并上大功率外部电源时所有负载将由外部电源提供,但有一点外部电源电压要和PLC内部揄出电压要同等.我做过多台L.S-K120sPLC控制系统都是并上外部电源来运行的,3年多了设有任何问题!

网友G:
像这个可并联的开关电源,一个500W,当二个并联时就1000W,可以直接带1000W的负载;

网友U:
电源并联一般都是同族并联,向这种PLC与开关电源并联,必有一方要折寿
就好比,拿5号电池与1号电池并联使用,没经验的可以试试

网友AA(2018-10-03):
   并联是可以的
   但要看2个电源的功率分配,即功率比
   0V连接0V
   再在2个电源的正极接个2.4K/2W的电阻,测电阻上的电压大小和方向并调微调使其与功率比相对应
   去掉电阻,将V+连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AA:
或分别测2个电源的输出电流,使其与功率比相对应就可以了

楼主(2018-12-05):
引用 网友AA:

或分别测2个电源的输出电流,使其与功率比相对应就可以了
这样时间久了会不会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或分别测2个电源的输出电流,使其与功率比相对应就可以了
这样时间久了会不会不一样
建议你直接买个大一点的开关电源,用外部电源多方便呀,坏了可以换一个,你把PLC弄挂了就麻烦了,再说你开关电源功率大一点和小一点差不了多少钱……

网友AB:
没这样用过,感觉并一起出问题的机率大些

网友AC:
回复 网友E:
其实都没弄明白楼主意思,楼主说的是外接传感器反馈到输入点的多的情况,怕PLC自带电源容量不够,比较赞同外接电源负极并联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其实都没弄明白楼主意思,楼主说的是外接传感器反馈到输入点的多的情况,怕PLC自带电源容量不够,比较赞同外接电源负极并联的方案。
没打算这么用,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不能并一起

网友AD:
我们也都不用,主要是怕PLC烧坏。

网友AE:
PLC上的输出电源主要给传感器用的,如果用它一旦出现故障可能导致连锁反应,产生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