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9):
现在要做个控制系统,要用很多气缸,I/0点有328个,不知道如何选择合适的PLC ,就懂三菱的plc,所以想用三菱的,但FXPLC好像单机最多能扩展到256点,其他系列的不大知道,想向高手请教下,能不能用两台FX3U-128做N;N通信来解决,或者还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一台主机控制不了这么多,最多到256点。如果加上CC-Link网络可以到384点。
两台通讯可以,要写两套程序。

网友B:
用Q或L组合式PLC吧;

网友C:
两个3u或者5u的plc带扩展通讯。q l的做也是不错的

楼主:
谢谢以上大神的解答,用q,l的成本太高,如果用两台fx3u的PLC通信,这两台PLC本身能不能带i/O扩展模块,有什么限制没有。

网友A:
两台FX通讯,每个还可以扩展到256点,不受通讯影响。

楼主:
谢谢指教,两台PLC进行通信,是否要设置一个共享的中间继电器和数据寄存器,然后对其进行操作,必然,第一台PLC的x0有输入,我需要第二台PLCy0有输出,这个怎么实现。

网友A:
两台FX相互通讯,是有一段继电器和寄存器是相互刷新的,这段刷新的区域是制定好的,手册中有列出来的。

网友D:
主站驱动M800---899,从站用M800---899控制输出;从站驱动M900---999,主站用M900---999控制。

网友A:
并行连接或是N:N网络都可以

楼主:
谢谢版主的解答,现在我大概清楚了。

网友E:
两台FX可以256*2=512点,够用了吧,但是两台PLC必须编制两套独立的程序,最难的还是如何将两套PLC的程序互相通讯起来,互相交换数据,并执行各自规定的任务(这其实关键还是要看设备生产动作流程的设定,对电气控制系统提出动作执行顺序的要求),如果工艺要求,对用两套PLC的编程去实现控制要求,难度太大,甚至难以实现,这时候就必须选用模块机制作控制系统了,这是有时候单单依靠编制两套程序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

所以说,你要评估两套PLC的使用风险。

网友F:
用L系列PLC

网友G:
加两个远程io搞定

网友H:
用Q00的价格也不必你的两台FX3U高哪去

网友I:
三菱官网有帮助选型的,可以用一下,还不错的

网友J:
纯粹普通逻辑控制建议买Q00UJ,挂接CC-LINK远程模块,配线简单,且Q00UJ自身含CPU+5槽底板+电源,价格就是1600左右,QJ61BT11N价格在1050左右,其余就是你自己配置模块价格了,远程输入32点模块大约1300-1400左右吧(淘宝价格500可以弄到,那个不是正规新品不好说)

网友K:
建意用Q 1个CUP搞定全部。两台通讯 还是很麻烦 工作量大 调试也很多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