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9):
背景:个人属于非标机械设计者,自学PLC
工具:永宏FBS-40MAT,永宏HU070L
要求:通过设置触摸屏设置一个数值(寄存器:D102),按一个启动按钮,步进电机走到我设定的坐标,小数点留3位.
现有问题:触摸屏利用一个D102寄存器存储坐标,步进走这个脉冲。我设定的值在0-32.768,步进走的都是对的,我设置的值大于32.768,步进就乱走,可能是D102存储的值就是0-32.768。还有一个我把D102的属性改成有符号的十进制,输入负数的坐标,步进电机也是乱走的,求教各位广大社友解惑答疑!

楼主:
还漏了一张图

网友A:
有没有用32位的寄存器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用过,不会用。32位好像需要两个寄存器保存的

网友A:
数据超过16位存储的范围,那要用32位的,也就是两个连续寄存器,你要看下你这PLC 32位指令怎么编写。

网友A:
你的图中,D102是单字,看有没有双字的设定

网友A:
永宏的手册中写明了,使用DRV这个指令,第三个操作数如果是用寄存器,那占用的是两个寄存器,即32位的。
所以你触摸屏中对应的这个数值输入要设置成32位的,你触摸屏中选择的是单字,那是16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的耐心解答。我把触摸屏设置了双字节,还是D102寄存器,在PLC端用DD102能读取这个数值,但是DD102这个值不能输入到PLC伺服表格

网友A:
不输入两个D,直接输入D120,输入这个会自动占用两个连续的地址。

网友B(2018-07-04):
个人感觉是你不太会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那您教教我们呢,我也不太会用~!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