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30):
我的机器上有三台同样型号的变频器,其中一台的输出电流超过其他两台的3倍。电机和负载已经检查过了,确认是正常的。一开始这个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在3.5A左右,其他两台在2A左右。这样做着做着经常性报警电机过载,然后我就检查电机和负载确认是好的,(我和边上的变频器电机互换了一下)
然后我就把边上变频器的参数拷贝到这个超电流的变频器上,结果开起来电流超8A 了。
求高手解释下,是不是哪个参数没设好?
三台变频器同型号,电机同型号,作用负载一样

楼主:
变频器都是带PG矢量控制

网友A:
你有没有那钳形表测一下输出电流,有可能是电流检测电路坏了,你要区分也很简单,把有问题的变频器换到工作正常的变频器位置,用正常的电机及负载。

网友B:
   工作电流决定于负载,变频器参数设置的差异也不至于造成工作电流差别如此之大,还是先从负载上找问题。

网友C:
变频器互换一下,看看效果。复制参数,电机自识别是不一样的。最后恢复工厂设置,重新设置。

网友D:
会不会电机反转

网友E:
我用安川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建议你先吧变频器的数据初始化,拖动一个正常的电机看看,如果数据初始化后面板运行都是过电流就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了

网友F:
看看电机的实际电流和变频器的显示是不是一样。

网友G:
检查PG线是否可靠接地

网友H:
楼主既然互换过电机,总是同一台变频器电流大?如果是,那就是变频器有问题了吧?

网友I:
两个原因:1、变频器设置的问题,先恢复出厂设定,在设定相应的参数,2、变频器本身有故障,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