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30):
要如何实现,要哪些设定和硬件?

网友A:
FX5U有对应的FX5-CCL-MS   CC-Link 主从站模块,每个PLC要加个这模块。
但是要注意FX5U加此网络有最大点数限制。

网友B:
1个主站模块,14个从站模块。参数设置、程序的编写参照手册上的例子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其中一个为主站,其它作为从站,那连不了这么多
FX5-CCL-MS模块手册中有连接数量说明

楼主:
这样FX5U还要加模块才可以实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FX5U还要加模块才可以实现?
是的,三菱自家开发的现场总线协议,不是随便一台经济型PLC都是可以使用的,使用它是需要增加硬件费用的。这也是各个厂家为什么自立门户搞各自品牌的协议,而不能跨品牌通用,这就是利润来源。

楼主:
用上位机是不是就可以不加硬件了

网友D(2019-05-30):
回复 网友A:
您好,FX5-CCL-MS的手册哪里有,找了好久三菱官网没有找到,您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您好,FX5-CCL-MS的手册哪里有,找了好久三菱官网没有找到,您可以分享一下吗
三菱日本的官网可以下载,也有中文版的。

网友E(2020-07-01):
回复 网友B:
你还,FX5-CCL-MS编程手册可以发一份吗?29431982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