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威纶通的动画功能,有人做过吗?

楼主(2018-04-30):
我想做一个动画效果 是钻头在前进 做了8个点 寄存器用的D8 原来没用过动画功能 我想着应该是位置跟随寄存器的D值来变化 D8=1的时候移动到1点 D8=7的时候移动到8点 但实际使用起来根本不会移动 我监视了PLC 寄存器值的确是变化的 应该屏幕还是哪里设置不对 请用过这个功能的帮我指点一下 谢谢

楼主:
还有三菱的脉冲频率实时改变只能用PLSY指令吗
DRVA好像不行

楼主:
大佬在哪里

网友A:
状态数量改一下。或不用动画,改用移动图形,里面有XY轴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过 也是不动

网友A:
第一段完成后停一个扫描周期变速到第二段不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我的是哪里出问题了呢大神 寄存器有数值变化 画面不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的是哪里出问题了呢大神 寄存器有数值变化 画面不动啊
按下图试试吧。

网友C:
这个文件是在官网上下载的,你研究一下

网友D:
相当于8个图纸依次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老哥   找到问题了   设置的当前寄存器是控制状态的    设置寄存器的前面一个寄存器是控制位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老哥  找到问题了

网友C:
官网还有相关的视频教程可以下载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