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30):
是用一个屏的232连接另一个屏的232   再用另一个屏的422链接三菱的圆口吗

网友A:
plc两个口连接两个屏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就一个接口啊

网友B:
呵呵;还是把屏的品牌/型号先讲清楚再来讨论!

网友A:
加通讯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威纶屏   TK系列  和三菱FX

网友C:
威纶通的触摸屏,一机双屏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D:
在两个地方分别操作两个屏的意思?

网友B:
三菱PLC加个BD通讯板就行了;二个屏都直接连在PLC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