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30):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普通的3kw水泵,难道不是吗?

网友B:
百度一下就可以啊

丹麦的格兰富污水泵,SEV代表自流叶轮污水泵

网友C:
进口货
格兰富的污水泵

网友D:
路过长了些见识。谢谢分享

网友E:
有电机功率,有扬程,有流量,应该是泵类。

网友F:
从外形看是一台水泵。都有流量等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