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读数不准。

楼主(2018-04-30):
万用表测交流220v,怎么显示直流1.5伏,哪个元件坏了。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档位搞错了。

网友B:
这个问题一般人是回答不出的!不说上个图,最起码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万用表得说一下吧? 数字还是指针?哪个元件坏了?知道的那一定是货真价实的大神了!

网友C:
换个福禄克的吧

网友D:
应该是欧姆档测过交流的吧!
具体要看什么品牌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换个福禄克的吧
资金允许的话,这个可以考虑

网友F:
我用的也是福禄克的很好用

网友G:
应该是分压电路故障了。

网友H:
我们单位配的就是福禄克的

网友I:
贴吧有一个专门的论题讨论,不过楼主这个由于前提不够明了,只能说是分压电阻断了

网友J:
其他档位正常不?

网友K:
挡位是不是错位了啊

网友L:
如果不是档位错了,就是 万用表坏了

网友M:
楼上同僚们说的都很全面。楼主应该说什么表。牌子

网友N:
表可能坏了

网友O:
电池没电了!拿出电池看看!

楼主:
其他功能正常,电压档不正常。

网友P:
应该是内部机械开关触点出错了

网友Q:
楼主没有说明故障表是哪一类型表,很难说出一个所然。

但不管是机械还是电子(数字)表,某一测量回路示值不准,就与该回路的分压(或者分流)电阻有关。

如果是所有档位的示值都不准,那就与公共电路的某一个电阻阻值变了(或者坏了)有关。

网友R:
楼主最少得上个图,就说表读不准了,谁也不能说清到底哪里坏了~~

网友S:
若只有一个档位不正常,则有如20楼所说,与该部分的取样电路等有关;
不过自己维修,没有校准的话,其测量值要与其他正常的表核对一下(或者说仅能作参考)。

网友T:
在什么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只能盲修,找到阻值最大的电阻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