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W的加热线圈,到底用不用接触器呢?

楼主(2018-04-30):
做柜子有个纠结的问题:
目的不少,节约成本,是因为柜子太小。
如果加了接触器的话,接线端子很拥挤。
温控器是欧姆龙正品 E5CWL-R1TC。 继电器输出,手册标的是:AC250V 3A,电气寿命 10W次。
不知道加还是不加。

网友A:
加个中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间继电器吗?

网友A:
虽然是150w,正常是不会有问题,出现问题都是断开或对地,中间继电器一般都为5A,占用空间小,一般23mm,接触器45mm,数量多差别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150w,正常是不会有问题,出现问题都是断开或对地,中间继电器一般都为5A,占用空间小,一般23mm,接触器45mm,数量多差别就大。
谢谢,我换成继电器吧,2组开关并联使用

网友B:
用的啥软件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solidworks,把零件大楷三维尺寸画出来,和柜子组装下,看看有没有干涉挺方便的。
顺便也把画图也学习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150w,正常是不会有问题,出现问题都是断开或对地,中间继电器一般都为5A,占用空间小,一般23mm,接触器45mm,数量多差别就大。
谢谢,我换成继电器吧,2组开关并联使用
用固态继电器,功率小不用加散势铝座,体积也很小

网友D:
动作是否频繁、电压为多少,用个小继电器或许可以。

网友E:
有一种继电器比常见的小继电器要大一点。这个可通10A左右的电流。。底座引脚和时间继电器底座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E:
算了,温控器都买了,没有买固态继电器那种,这个柜子也没有24V电源,加个继电器用着吧

网友F:
继电器坏了就换一个,不贵。也方便

网友G:
7A/10A的继电器还是挺容易找到的,JTX/ 10A250VAC,10A28VAC, JQX-10F系列10A/28VAC.7.5A/250VAC

网友H:
我的建议是要计算下加热器电流是多大,再根据电流大小选择相应的电器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H:
220V 150W,1A不到。

网友I:
5A中间继电器加个就行了;

网友J:
用两付触点的小继电器,10A型的,体积不大还保险

网友K:
如果做PID还是用固态吧

网友L:
加一个IDEC的小外形继电器,好像就是16mm还是18mm宽度!!触点是双触点7A

网友M:
加个固态继电器好些

网友N:
加热线圈?应该用10A的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N:
加热线圈?应该用10A的固态继电器吧
只要不做PID控制,加什么固态继电器!随便普通机械继电器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