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子连接图

楼主(2018-05-01):
EPLAN生成的端子连接图里端子的颜色是跟项目设置的设备颜色一致的,不管是什么颜色都覆盖填充了端子自己的图形样式,试了一下,在安装板上可以设置“填充端子表面颜色”或不填充。但是生成的端子连接图里找不到设置的办法。打印出来的端子连接图就是一个个黑色长方形。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放图上来,不太明白意思

楼主:
在项目设置里可以更改设备颜色,所有设备统一的,改什么颜色都没用。在层管理里也没找到有效的可设置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安装板这里有这个选项,可以选择填充或不填充。端子连接图里的效果就相当于默认填充了。

网友B(2020-03-17):
师傅您搞好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C(2023-06-19):
回复 楼主: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两位前辈你们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