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1):
那位老师能告诉下这个开关电源左上角的开关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可以并联使用的?

网友B:
ABB的可冗余电源电力适配器,采购价格不会很低的;简单的说,可以使用N个相同牌子相同型号的电源适配器并联提供电力供应,当某电源适配器冒烟挂掉了之后,并联的其他电源适配器能迅速接管挂掉了的电源适配器,从而保证系统不会停机导致设备停产,让老板的工厂蒙受经济损失。

网友C:
ABB的可以并联使用的电源;开关放上面单个使用,并联使用时开关放下面;

网友C:
这种电源其实还是挺常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BB的可冗余电源电力适配器,采购价格不会很低的;简单的说,可以使用N个相同牌子相同型号的电源适配器并联提供电力供应,当某电源适配器冒烟挂掉了之后,并联的其他电源适配器能迅速接管挂掉了的电源适配器,从而保证系统不会停机导致设备停产,让老板的工厂蒙受经济损失。
我再继续问一下,普通开关电源并联会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BB的可冗余电源电力适配器,采购价格不会很低的;简单的说,可以使用N个相同牌子相同型号的电源适配器并联提供电力供应,当某电源适配器冒烟挂掉了之后,并联的其他电源适配器能迅速接管挂掉了的电源适配器,从而保证系统不会停机导致设备停产,让老板的工厂蒙受经济损失。
我再继续问一下,普通开关电源并联会有问题吗?
普通电源应该做不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BB的可冗余电源电力适配器,采购价格不会很低的;简单的说,可以使用N个相同牌子相同型号的电源适配器并联提供电力供应,当某电源适配器冒烟挂掉了之后,并联的其他电源适配器能迅速接管挂掉了的电源适配器,从而保证系统不会停机导致设备停产,让老板的工厂蒙受经济损失。
我再继续问一下,普通开关电源并联会有问题吗?
会出问题的,因为普通电源的厂家出厂设定使用环境就是单个电源的应用环境。当你违背厂家的硬件使用手册规定的使用方法,擅自将普通的多个电源并联供电,可能短时间发现不了问题,但是长期运行,一旦出现某个电源的输入跳闸或者烧毁输入保险管,别的电源电压就会倒灌进跳闸的电源,导致电源内部电路板被二次损毁!同时,伤害了别人,也会影响自己,导致输出过载而烧毁自己。正所谓互相残杀!

所以,一分钱一分货,拥有能并联的电源,厂家出厂的时候已经经历了N次的运行测试,确保该功能能正常使用,并且能够长期稳定的运行(至少在一年的质量保证期内不会出现质量问题)。而你用普通电源去实现,短则个把小时把设备搞坏,长期也不可能会挺过十天半个月的。

网友C:
像这种可并联的开关电源,一个比如是500W,那么二个并联时就是1000W,可以直接带1000W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