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1):
一、现场,原机械,原电源,试车:
1、上电静态无报警,测直流母线电压560V(三相交流电源电压406V),面板进入monitor 监测菜单看监测母线电压一致;
2、额定负载(原机械系统),启动的过程中,报Undervoltage(欠电压),未完成启动,停车;
3、重新启动,在启动的过程中测母线电压,由560V,逐渐降为420V,然后自动停机。
以上为现场实际负载时的测量。看来,在启动过程母线大电流(0-120A)时,直流母线回路存在较大的压降,而且,不大可能是母线测量电路的问题。
二、可能原因:
1、可控硅导通不充分或衰老,导通时内阻过大(比如内阻有1欧姆时,符合以上测试规律);
2、或者直流母线回路有各连接点接触不良(螺钉压接)内阻加大;
3、或者母线绿波电容容量减少;
4、或者三相整流桥衰老,内阻过大。
三、拆机,带回维修室检测:
1、查33KW的电路图,基本与55KW相似。其中,预充电为可控硅;
2、取下变频器电源驱动板和CPU主控板(脱离IGBT、三相整流桥、母线滤波电容),取出可控硅,连接CPU板和电源驱动板、可控硅触发回路,电源驱动板单独上520V直流电压,上电的过程中,测可控硅触发电压由零到0.7V(控制极脱离时的触发电压约为5.2V),测控制极回路电流约0.4A;
3、为进一步测试可控硅,给可控硅加24V正向直流电压(回路中串接21W24V灯泡),重复上面第2项,可见,上电后,过1-2S后,可控硅能正常导通,灯泡发亮,此时可控硅导通压降约为0.7V。
从以上结果看,可控硅正常。
4、测直流母线输出点C、D端子电容,即母线滤波电容,为5000微法左右(6个3300微法/450V,每3个并联2组串联),正常;
5、将所有母线连接点螺钉加紧,用数字表测回路阻值,正常;
6、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三相整流桥,正常。

至此,检测没有发现明显故障点,维修陷入死胡同-------还有哪些没有考虑到的么?

还有一个情节,交代一下。在此之前,刚开始,报欠电压停机。现场重新加电启动,启动过程中,发现与可控硅并联的预充电电阻(4.5欧姆大功率)发烫冒烟,隧立即停机。显然,可控硅没有及时导通。在维修室监测,发现可控硅触发电路的电源(开关电源中单独一组电源)的滤波电容容量减少。更换后,现场试车,预充电电阻不再发烫冒烟。但仍报欠电压停机。

楼主:
伺服器维修的最大难点,就在于。。。。只能现场试机,维修室无法启动动态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伺服器维修的最大难点,就在于。。。。只能现场试机,维修室无法启动动态测试。
如果有条件,可以找一台同功率的变频器和电机,将变频器的电容拆掉,用导线将伺服和变频器的直流母线正负极连接起来,变频器带电机,然后启动变频器进行试机。测试伺服驱动器的直流电压,然后顺藤摸瓜就可以判断是哪的问题了。只不过有危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伺服器维修的最大难点,就在于。。。。只能现场试机,维修室无法启动动态测试。
如果有条件,可以找一台同功率的变频器和电机,将变频器的电容拆掉,用导线将伺服和变频器的直流母线正负极连接起来,变频器带电机,然后启动变频器进行试机。测试伺服驱动器的直流电压,然后顺藤摸瓜就可以判断是哪的问题了。只不过有危险性
这个条件也不好找。

楼主:
1、更换了一个预充电可控硅(测量没问题);
2、将母线及母线滤波电容的所有连接铜条卸下,用细砂纸将接触面细心打磨,然后重新安装,所有螺钉全部用力加紧。
现场试车,OK!

楼主(2018-11-25):
上电测试预充电可控硅时,应该注意变频器面板的状态,只有当变频器正常进入待机状态,出现基本界面,CPU板才会发出触发可控硅信号,可控硅导通。
当换一个新CPU控制板时,参数空白,上电时面板显示“新变频器”,提示按“ENTER”键进入基本界面,然后可控硅得到导通触发信号。否则,不按“ENTER”键,CPU通过75AC450、75AC451送给可控硅触发端反向锁止电压,可控硅没有触发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