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触发驱动光藕

楼主(2018-05-01):
最近收到不少朋友寄来的变频器驱动板(驱动电路和电源电路),光藕是aj314,静态驱动可以测量,但是没有主板没法运行,不测动态驱动也不敢上模块,也用干电池试过了动态驱动依旧没有,不知道如何才能测试动态驱动,请师傅们指点一二

网友A:
用信号发生器,在光耦的输入端,输入一个矩形脉冲,频率20KHz,幅度5V,输出用示波器看看,试一试?没试过。
此法只能测试单一路驱动,各路的相位关系没法比较。

楼主:
谢谢您,麻烦您推荐一款做维修的信号发生器,谢谢

网友B:
输出要有供电

楼主:
嗯,这个知道

网友C:
从另一块正常的板上引出信号接上去测

楼主:
不能确定是不是正常的,所以才想触发测量动态,这样才敢上模块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什么意思呢,请指教下

网友E:
你不会问客户要主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信号发生器,在光耦的输入端,输入一个矩形脉冲,频率20KHz,幅度5V,输出用示波器看看,试一试?没试过。
此法只能测试单一路驱动,各路的相位关系没法比较。
按你说的方法试了,还是不能触发,不知道是我那里操作不当

网友A:
Vpp=5V ,上下半波峰值只有2.5V!直流偏移设置为2.5V(偏移量为0时,正半波的峰值是2.5V,可能驱动不了),输出阻抗尽量选低阻(越低越好,高了驱动不了光耦输入端的内部LED),然后输入信号的极性(探头)调换试一下。
看你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阻抗是50欧姆,5V输出直流偏移设置为2.5V,应该能够驱动。
不行信号点幅度再大些。

网友A:
芯片要加电测试啊!

楼主:
电源都正常30付,拆下来触发有18付左右输出,在板上触发还是没有驱动电压

网友A:
1、测电路板芯片输入、输出端的有关外围元件;
2、测静态正负电源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都正常30付,拆下来触发有18付左右输出,在板上触发还是没有驱动电压
驱动电路的电源电压是否正常,不能这样回答。测量时,注意0电位点,正、负端以0电位为参考点(黑笔接0电位点),分别用红笔测电源+-端,应该为+XX.XV,以及-YY.YV,才为正常。

网友A:
估计在板时,输入信号,测输出信号时,输出“地”点没选择正确。应该就是前面说的0电位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都正常30付,拆下来触发有18付左右输出,在板上触发还是没有驱动电压
估计在板时,输入信号,么有测出输出信号,可能输出“地”点没选择正确。应该就是前面说的0电位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什么意思呢,请指教下
意思是,芯片的电源端要加正常电压。

楼主:
平时测量都以芯片的gnd为参考点,

楼主:
驱动板我上的是直流530付左右,然后用信号发生器触发光藕发光二极管,我测量的是模块的触发端(如gu  uu)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平时测量都以芯片的gnd为参考点,
驱动芯片,可是没有GND端。GND端是IGBT上臂的U(或V、W)焊盘;或是下臂的N端焊盘。因此,测电源电压应注意参考点。
测量驱动芯片的输出,测IGBT的触发2端也可,更直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驱动板我上的是直流530付左右,然后用信号发生器触发光藕发光二极管,我测量的是模块的触发端(如gu  uu)
测输出波形时,在IGBT触发端焊盘并联一个20欧姆左右的电阻,再测量试一下。

网友F:
真的不用搞什么发生器,5楼方法就可以的,我就是用的一块好的CPU板把6路引出来就可以了,平时修电梯机器模块坏掉了的就这样修好就可以了,不用本身的CPU板,因为要接编码器什么东西的,不接开不起来,

网友A:
回复 网友F:
也是一个好办法!

楼主:
好的cpu板把六路引出来,麻烦师傅详细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另一块正常的板上引出信号接上去测
具体怎么操作,师傅选用的是那个主板,引出的六路直接接再光藕的输入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另一块正常的板上引出信号接上去测
具体怎么操作,师傅选用的是那个主板,引出的六路直接接再光藕的输入端吗

我没有这样操作过,理论上只要随便一块变频器主板都能用,信号引到光耦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的不用搞什么发生器,5楼方法就可以的,我就是用的一块好的CPU板把6路引出来就可以了,平时修电梯机器模块坏掉了的就这样修好就可以了,不用本身的CPU板,因为要接编码器什么东西的,不接开不起来,
主板的供电怎么办?,有24v  5v  3.3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另一块正常的板上引出信号接上去测
具体怎么操作,师傅选用的是那个主板,引出的六路直接接再光藕的输入端吗

我没有这样操作过,理论上只要随便一块变频器主板都能用,信号引到光耦输入端
这种方法,最好在IGBT脱板后试用。。。IGBT在板时,用另外的变频器CPU信号触发待修板IGBT,各种检测保护电路的检测信号和反馈控制信号无法回馈到另外变频器的CPU板,一旦待修驱动板有问题,无法及时控制触发信号的及时关断。。。比较危险。
因此,如果需要维修一个IGBT脱板的驱动板,也就没有必要非得用一个6路真实触发信号了。驱动板的维修,只要一路一路单独修理就可以了,没必要考虑相位关系。用信号发生器也许正好。

网友G:
这个还真的不大好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