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1):
不好意思来了表情  每天都是问问题表情  这几天要用到两台威纶连接一台三菱PLC的问题   了解到威纶有穿透功能   也查阅了些资料  但都是比较含糊的   求助于QQ群也没人回应   只好再次厚脸皮来这里请教
我目前硬件连接是屏1正常用422串口连接三菱   然后用屏1的6/7/8/9引脚做232连接   连接的屏2的6/7/8/9
目前第一台屏正常   第二台连接不上第一台
这是硬件接线   就是四根线一根对一根连得

这是穿透参数设置

主站

从站

从站一直提示无法连接PLC    但奇怪的是偶尔还能刷新俩寄存器出来   不过状态一直都是提示无法连接
请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不是可以plc加通讯模块分别连接两个屏了,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建议你还是在plc上扩展一个通讯口

网友C:
两个屏幕的站号应该是不能相同的,通讯接线应该是并联吧

网友D:
一块屏server模式可以作为modbus从站,另一块屏做PLC的modbus主站,PLC做server模式屏的主站,就完了,而且有很多块屏都设置server模式,都可以挂在总线上的。把server模式的屏当做是modbus总线上的从站对待就行了。

网友E:
你这种穿透我第一次听说
你是这种想法:屏1(主)-PLC,屏1(主)-屏(2),建议询问一下屏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