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吸顶灯(天花灯)实在差啊!电压稍低一点就不能工作了啊

楼主(2018-05-01):
这个吸顶灯(天花灯)实在差啊!电压稍低一点就不能工作了啊
——————
qlin注:
将“垃圾”两个字 改为“差”,其余未变。
20180502

楼主:
我拆开发现里面是12?12灯珠,是5630,

网友A:
呵呵,这种是相对便宜的,主要是配适器的问题,灯盘还算比较耐用

网友B:
恒流器有问题吧。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优质LED 需要真材实料,驱动+灯珠+散热。

网友D:
一般的都是这个质量,价格比较低。

网友E:
这种电路板,散热不好。是不是淘宝买的?

网友F:
城市电网波动不大,倒是农村电网有比较严重的波动。要么买个1KW的家用稳压器给照明系统供电算了。

网友G:
外表漂亮,寿命太短……

网友H:
我家卫生间的灯珠坏了好几个了,过几天就要换了。

网友I:
看这个灯是串联的,没有LED电源适配器吧?

网友J: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K:
一分钱一分货,便宜没好货

网友L:
LED现在大量使用  质量也是参差不齐啊

网友M:
一定是花钱不多吧!

网友N:
可能是LED驱动器有问题,要测量下交流电压低到多少V,如果不大说明该灯的驱动器问题.....

网友O:
直接220的,还是软基线路板

网友P:
你来到灯具制造之都中山-古镇这边看看就知道了,没有便宜,只有更便宜,恶性竞争是造成质量参差不齐最主要原因,说句实话,就算你花大价钱也不一定能买到好东西,到处都是坑!

网友Q:
电压低不亮?
电压能低到什么程度?
5630一个是0.5W,你这一条6W
这个灯盘就72W了,应该很亮啊!

网友R:
实测电压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Q:
这个有0.5W功率吗?
144颗串联,220V可以驱动吗?
我看到是12条12颗LED串联接电源

网友S:
我去年买了几个替换了原来的荧光灯,发现光衰也比较明显,这次装修新房子干脆在淘宝双11买的,价格比店里便宜很多,不知会咋样。

楼主:
回复 网友S:
LED目前都是省电不省钱,而且造成电网污染厉害

网友T:
估计电源质量差啊

网友U:
质量不好,换掉它!

楼主:
回复 网友U:
昨天更换了3个LED天花灯(750*750)